三轴平台零点怎样确定?

楼主(2015-03-24):
求大神相助,现在要利用三菱PLC,3U,控制三个电机的三轴平台,然后利用绝对位置DDRVA指令,原点回归、行程位置的参考零点不知道怎样设置。。。。万分感谢

网友A:
原点不行吗,我都是用原点

网友B:
3个轴都在原点即可做原点!运动系统是死的,难道你的脑袋是豆腐渣??

楼主:
引用 网友B:
3个轴都在原点即可做原点!运动系统是死的,难道你的脑袋...

。。。。。看了你的回帖倒觉得你更是豆腐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点不行吗,我都是用原点

就是比如在自动循环运动中突然停止了,你要让它三个轴回到原来确定的原点,我查了资料说要先确定一个零点,然后以这个零点为参考系。。但是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C:
每个轴装个光电开关做原点,要精度更高的话,还可以取Z相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