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EH3型极限开关特殊继电器是什么

楼主(2015-03-24):
  有哪位大神知道EH3原点回归DZRN新增可侦测极限开关的写法吗?就是台达的要配合那几个特殊辅助继电器使用?

  比如三菱3u的原点回归配合m8343和m8344时候,就可以自动侦测极限开关。

代    号 M8344

名    称 Y000用 正转极限
内    容 ON: 仅可能驱动逆转方向

代    号 M8344
名    称 Y000用 逆转极限
内    容 ON: 仅可能驱动正转方向

网友A:
这个还没研究过。

楼主:
研究下共同讨论下憋,新增的功能也,不用白不用呀

网友B:
EH3的负极限开关分别为X3,X7,X13,X17是固定的。要将原点搜索功能打开,设置M1570,M1571,M1572,M15723

楼主:
回复内容:是把M1570,M1571,M1572,M1573一直置on,还是把极限开关对应接到在M1570,M1571,M1572,M1573上就行呀。

引用 网友B:
EH3的负极限开关分别为X3,X7,X13,X17是固...

网友C(2018-06-22):
没错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