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自动化触摸屏plc变频器通讯接线

楼主(2015-03-24):
plc通过RS232连接触摸屏  变频器通过rs485连接触摸屏 要实现在触摸屏上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停止以及速度 请问变频器连触摸屏接线图?(触摸屏1、6接变频器3、4,或者是触摸屏1、5并联 2、3并联再分别接变频器3、4,这两种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直接485转232然后挂到一个总线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