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控制6台伺服电机

楼主(2015-03-24):
怎样用一台plc控制6个伺服驱动器,进行x,y,z三轴直线运动?用脉冲控制,I/O口怎么接?或是通讯的话,该怎么接线?

网友A:
   还用一个 PLC 控制,直接买一个机器人不就完事了吗?

网友B:
这取决于你用到的方案,可以用多轴运动控制板卡,也可以用总线。当然,除了这两个还可以用普通的发脉冲的方式,选型对就行

网友C:
不要求插补可以直接用2个PLC做通信控制即可,例如2个FX3U通过485BD连接简单方便!当然直接选用信捷的PLC更加牛叉:一个PLC可以带10轴而且价格比三菱或者其余品牌低!

网友D:
信捷的PLC XCM系列60点的,能支持10轴脉冲输出,不支持圆弧插补等运动控制指令,要求不高到是可以用用

网友E:
必须用信捷XCM就OK了!

网友F:
对,信捷的不错,我用过,控制4个步进电机

网友G(2017-12-04):
感谢楼主分享,想学习学习,就是积分不够用啊

网友H:
我改装过的北人自动烫金机,一个fx3u驱动8个伺服电机,其中5轴拉箔,3轴收箔

网友I(2018-07-11):
我也非常想知道,学习一下

网友J(2019-12-12):
建议这样六台伺服驱动器的,走通讯协议,因为一般的PLC没有这么多脉冲信号输出

网友K(2020-01-13):
不是说信捷之流PLC不行。例如王牌产品10轴PLC。就说一个事,深圳某公司,总共14轴,原来一直用2个信捷的。现在居然在极度压缩成本下,换成松下PLC了。

网友L(2024-06-27):
不支持圆弧插补运动控制,要求不高到是可以用PLC脉冲直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