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1245与埃斯顿驱动器pronet系列的连线问题

楼主(2015-03-24):
有人接过研华PCI1245控制卡与埃斯顿pronet系列的伺服驱动器么?有的话能不能教教我。

网友A:
拿两个说明书对比一下接线方式就知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两个说明书对比一下接线方式就知道啦。。。

 嗯,有的地方比较模糊,如果有人指点指点的话那是最好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