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T协议转MODBUS协议与MODBUS协议转HART协议的区别

楼主(2015-03-24):
HART协议转MODBUS协议与MODBUS协议转HART协议的区别

做比较之前先做下说明:HART协议转MODBUS协议的转换器以HT100为例,

HART协议设备以带HART协议的流量计为例,简称流量计,MODBUS协议

转HART协议模块以HT700为例。

HART协议转MODBUS协议MODBUS协议转HART协议
HART协议HT100转换器主动读取流量计数据,HT100为hart总线中的主设备,流量计为从设备,此时流量计可以是单台或多台,而HT100只能是一台。HT700模块为从设备,HT700的HART协议输出是叠加在4-20mA电流环上的,此时若需要读取HART协议数据的话,需要通过HART modem来读取,HT700类似流量计。
MODBUS协议HT100转换器为MODBUS从设备,其设备地址可设置,PLC或PC软件作为主设备主动读取MODBUS数据。

HT700模块为MODBUS主设备,主动读取MODBUS从设备数据,也可通过写指令设备从设备参数。

用途读取HART协议设备数据,实现数据采集将MODBUS通信转换为HART通讯,是不带HART协议的设备实现HART协议通讯功能
工作电压9-24V24V

HART协议转MODBUS协议示意图

MODBUS协议转HART协议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