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该如何解决?谢谢!

楼主(2015-03-24):
在下学生党,遇此问不知如何解决,各位资深人士,告诉一声我吧,谢谢!

网友A:
数据地址格式设定正确?(字有点小)

网友B:
  什么组态软件,不会编程,只会使用界面查看设备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组态软件,不会编程,只会使用界面查看设备状态

DDC组态软件MCGS

楼主:
设置不了,在数据对象那里设,格式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