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煤炭行业公司的工控面试题

楼主(2015-03-24):
由于自己工作实践中接触到一些面上的东西,业余靠自学一些理论知识,今天去面试电气工程师时有这么一个题,如下图。希望得到网友老师的指点,谢谢。

若看不清,我把前面的小字写出来:

需控制的设备如下:

有三台交流异步电机:1 45KW/690V 4极;2 75KW/690V 4极;3 150KW/690V 4极。

其供电及控制要求如下:

1 主回路为三相三线制单侧供电(假设上级供电的短路电容为无限大),主回路需空开隔离;短路快熔保护;具备变准的PT/CT一次检测接口。

2 各支路一次具备空气断路隔离,电机过载 短路 过热 缺相保护。

3 二次控制供电为直流24V,电源取自主回路。

4 各电机具备速度检测显示功能。

5 三台电机分别能正反转 手动或自动起停。硬 软件相互闭锁。

6 在自动控制时还应具备一下功能:(假设输出不为同轴,负荷匀增或匀减,负荷不可能大于3电机的额定功率)那么:

当1电机大于等于90%负荷时,启动2电机后停1电机;

当2电机大于等于90%负荷时,启动3电机后停2电机;

当3电机小余等于40%负荷时,启动2电机后停3电机;

当2电机小于等于50%负荷时,启动1电机后停2电机;

接下就是作业,见下图

网友A:
我累个去  这样来面试  ~~~

网友B:
神了,不知道的还以为考执业电气工程师呢

网友C:
其实考你基本的电气设计能力

  1. 理解要求--然后拿出电气原理图

  2. 根据要求编写相应的程序

    不一定要求你写的多么完美,主要看你平时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D:
面试的厂家可能要做一个这样的项目,借招工的名义想让你免费做一个,越详细越好,因为他们不会做

楼主:
老师们,谢谢回复,可是结果不是我想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