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12SA型号能同时和带有RS 232/485接口的电流表还有台达人机界面通讯吗?

楼主(2015-03-24):
小弟请教个问题,想做一个测试机台,功能具体包括测试公司产品的电流值(已找到一款带RS485通讯接口的电流表,PLC可以抓取其中的电流值),同时能显示在台达的人机界面上,我用的是12SA/14SS系列的PLC,不知是否可行,方法是什么。

 还有PLC接多个从站是不是把从站的232/485通讯线并上接在主机的正负极,在主机里面设置不同的通讯地址就OK了!

网友A:
PLC与人机用232通讯,PLC与电流表用485通讯。232线点对点(一个设备只能接一个设备);485的正接正,负接负,可以一个主接多个从,但是所有的通讯格式必须一致;然后,从机通讯地址设定要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与人机用232通讯,PLC与电流表用485通讯。...

但是我的PLC型号12SA主机上只有一个通讯接口啊!是否可以把人机和电流表的通讯正负极并起来接在主机上,内部再设置不同的通讯格式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