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机贴标机透明标签传感器选择

楼主(2015-03-25):
关于贴标传感器的论述

论述一:

光电式标签传感器 FU-2400 与超声波透明标签传感器 UFN3-70B413,检测位置是属于点状与圆形装,前者点状。后者圆形状。

因为超声波发射通过的圆型孔较小。所以此两种检测区域都是很小的。都可以检测异形标签。比如圆形标。椭圆形标。

电容式标签传感器的检测区域为长条区域,以FU-8100为例。检测区域为30MM长。所以处在检测区域内为异形的情况下

触发信号位置就不那么理想(通常触发信号都是在标签与间隙处),为什么?因为电容标签传感器的计算阀值的参数

其中一项就是长形的传感器区域。在长形的检测区域内的异性标签都会被平均计算。不同于光电式和超声波式,是检测

点状,哪个点的位置量值不同立刻识别那个点。所以说,如果贴标机标签与标签传感器的位置确定下来后。异形标签位于区域内

不是规则形状还是异形标签的话。一般情况下,电容标签传感器。是不适用的。

论述二:

贴标机出标位置与贴标传感器安装的位置关系,通常同一台贴标机需要更换不同款式的标签。标签长度不一致。而标签与标签

的间隙在2-3MM之间。同台贴标机的出标位置是通常固定的(出标位置指的是标签即将往产品上贴时都会预剥离一部分长度)。

那么在更换不同长度的标签后,如何能够保证出标位置保持不变呢?

手动贴标机(低成本的贴标机)的解决方案,把安装标签传感器的支架做成可调的。即能够在标签长度方向可调。调试时首先

确定出标位置,然后移动传感器刚好位于信号触发点处,(通常是标签间的间隙)这样就能够保证一贴一停,贴一张标签停一次,

更换另外一个产品。继续贴。由此,贴标机的移动量至少为一个标签的长度。。

自动贴标机(高端),流水线式作业。操作人员只管放产品。贴标工序机器完成,那么自动产品是否需要将传感器支架做成可调的呢?一个完善的产品,也是需要做成可调式支架的。但在这类机器上支架可调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调节出标位置。而是设计成熟的表现位置组装是更佳快速。那么他是如何实现出标位置可调呢?

流水线式作业,为了保证产品流过的速度与贴标的速度一致,会使用到编码器用于侦测流水速度,侦测到的速度传递给贴标伺服马达,通常此类产品使用的是步进或伺服马达。这样才能实现走标速度与流水速度一致。有了伺服马达,就可以在贴标时(控制面板,

操作面板)设置出标的长度量,即从检测到标签与间隙的变化那刻,再往前走多少的长度值(提前剥离标签的长度)。在此出标位置

的确立,完全是靠控制方面来实现的。而不是手动贴标机的机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