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式交流接触器的简要介绍

楼主(2015-03-25):
永磁交流接触器的工作原理

永磁交流接触器是利用磁极的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理,用永磁驱动机构取代传统的电磁铁驱动机构而形成的一种微功耗接触器。安装在接触器联动机构上极性固定不变的永磁铁,与固化在接触器底座上的可变极性软磁铁相互作用,从而达到吸合、保持与释放的目的。软磁铁的可变极性是通过与其固化在一起的电子模块产生十几到二十几毫秒的正反向脉冲电流,而使其产生不同的极性。根据现场需要,用控制电子模块来控制设定的释放电压值,也可延迟一段时间再发出反向脉冲电流,以达到低电压延时释放或断电延时释放的目的,使其控制的电机免受电网晃电而跳停,从而保持生产系统的稳定这就是松峰电气首创的具有“防晃电”功能的交流接触器。

永磁交流接触器的特点

永磁交流接触器的革新技术特点是用永磁式驱动机构取代了传统的电磁铁驱动机构,即利用永久磁铁与微电子模块组成的控制装置,置换了传统产品中的电磁装置,运行中无工作电流,仅由微弱信号电流(0.8-1.5mA)。微电子模块中包含六个基本的部分:1.电源整流; 2.控制电源电压实时检测; 3.释放储能(有的也有吸合储能,但不是必须有); 4.储能电容电压检测; 5.抗干扰门槛电压检测;6.释放逻辑电路。这6部分是永磁操作机构电子控制部分的必要组成,如果缺少任何一个部分,操作机构在特定的情况下就没法正常工作。这6个部分,也就决定了操作机构可以具备抗晃电功能。

永磁交流接触器的选用

通常来说,接触器的选型有诸多因素外与负载密切相关,而负载种类繁多,不同负载有不同的电流特性。我们必需了解不同负载的不同起动电流。

1)电热元件负载 1.4倍(AC-1);

2)照明负载 15倍 (AC-5b);

3)低压变压器负载 15-20倍 (AC<?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ffice:smarttags" />-6a);

4)电容器负载 可达20-30倍,一般在电路中串附加电感或电阻限流 (AC-6b);

5)电动机负载 绕线式电动机切换的3-5倍

(AC-2);鼠笼电动机起动电流为6-8倍,电压为额定电压,正常运转后分断的电流是额定电流,但电压因有反电势仅为额定电压的0.17倍(AC-3),而AC-4类属于在起动中接通和分断类,都要在6倍电流下进行,因此使用条件最为苛刻。接触器的选用应按满足被控制设备的要求进行,除额定工作电压应与被控设备的额定电压相同外,被控设备的负载功率、使用类别、操作频率、工作寿命、安装方式及尺寸以及经济性等是选择的依据。

使用注意事项

A、 使用时,应定期检查产品各部件,要求可动部分无卡住,紧固件无松脱现象,各部件如有损坏,应及时更换。

B、 触头表面应经常保护清洁,不允许涂油,当触头表面因电弧作用而形成金属小珠时,应及时清除。当触头严重磨损后,应及时调换触头。但应注意,银及银基合金触头表面在分断电弧时生成的黑色氧化膜接触电阻很低,不会造成接触不良现象,因此不必锉修,否则将会大大缩短触头寿命。

C、 原来带有灭弧室的接触器,决不能不带灭弧室使用,以免发生短路事故,陶土灭弧罩易碎,应避免碰撞,如有碎裂,应及时调换。

网友A:
没有用过,甚至也没有见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