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1200 PLC的电源问题

楼主(2015-03-25):
请教大神,cpu 1215C PLC 的电源可以和其他仪表设备共用一个电源吗?自控系统的电源配置有什么要求或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PLC的电源尽量使用PLC电源模块。

网友B:
应该是PS,供PLC供电;PM电源模块或开关电源给SM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