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能小巧点就好了

楼主(2015-03-25):
西门子PLC能小巧点就好了

松下的体积好小

网友A:
松下的小,但是接线好像不怎么方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松下的小,但是接线好像不怎么方便吧。

个人也不喜欢松下的编程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下的小,但是接线好像不怎么方便吧。

就是接线不行

网友C:
现在好像就松下的小点

楼主:
自己的实验台 怎么样?呵呵

楼主:
测试了一晚下来很稳定,只是温度稍高,看来松下还可以

网友D:
实际:三菱后面带“C”的都是小巧类型!,例如FX3UC,就是跟松下那种小外形一致的玩意

网友D:
至于西门子,经常性的出现烧点(负荷是30mA的LED警示灯),我实在无话可说!

因为三菱同样直接负载没有烧一次

网友E:
松下的我感觉还可以吧  我就是以松下入门的

网友D:
反正:西门子垃圾产品我不会主动选用,绝不

网友F:
松下的小是没有继电器接点和内部继电器,只有pnp或npn集成接口,其实要使用还需外接端子排,或者另接继电器,难道端子排不占地方,

主要看你要的是什么接口形式的,

网友F:
你拿fp-x或x0比一比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