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给电动机匹配断路器和接触器?

楼主(2015-03-25):
请问各位大侠应该如何给电动机选择断路器和接触器呢,大功率的电动机和小功率的电动机选择断路器的规则是一样的吗,大功率的电动机启动电流大,选断路器的时候是不是要选额定电流的好几倍呢,新手跪求,谢谢大家。

网友A:
选接触器不仅仅与电机功率有关系,还与电机的工作状态有关。断路器选择基本不考虑电机,那是配电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