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热水罐温度自控?

楼主(2015-03-25):
食品行业用热水罐,蒸汽加热,罐内水温控制在50-65度,请问各位大大怎样实现自动化控制?实现罐内水温低了自动打开蒸汽阀加热,水温高了自动关闭。

网友A:
可以用个仪表加传感器就可以实现,或者用个几个点的plc,很简单的逻辑

网友B:
温度范围也大,很容易控制。可以用个温控器

网友C:
用个温控器就可以搞定

————————————————————

网上搜了仪表接线图

这类表各处都有卖的,你拿到后看看附带的接线图。

再配个温度检测传感器就可以

只不过你配的传感器要方便你在罐体还是管内安装。

控制器比较容易找到。

——————————

希望帮到楼主

网友D:
如果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涉及一系列计算。

否则不能满足要求。

控制只是调节方式,并不能保证能满足工艺要求。

网友D:
首先,我们考虑需要控制温度的热水罐,为了简单我们假设是1000L。

网友D:
以广东为例假设冬天最低温度5度。如果要将5度提升到50度,需要吸收热量45000kcal.假设热交换效率60%热量需要就是75000kcal。考虑控制裕度取100000kcal.

网友D:
假设第一次升温时间为20min.蒸汽的热功率需要达到30万kcal/h。由于1吨蒸汽相当63万kcal.大约500kg蒸汽/h。这个是你要达到温度控制要求的物理条件:0.5kg蒸汽/1L热水罐。

网友D:
你是将蒸汽直接通入水中,还是通过盘管加热,是否需要搅拌?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这些设计热交换效率和控温精度。

网友D:
控制问题:

1、只加热、停止加热;

2、加热、冷却方式;

3、bangbang控制方式;

4、PWM调制;

5、过零调工方式;

这些对温度控制的精度不同。

但满足不了供热就不能控温!

网友D:
阀门的选择,比例阀吗?

网友D:
温度传感器,PT100足矣。

网友D:
温度控制器的选择,取决你的控制方式。单向控制,双向控制!

网友D:
以上问题的细化,足以按工艺要求实现控制。但是所有的一切都以供热功率计算为前提!

网友E:
温度控制器温度控制器

网友F:
温度控制仪表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G:
你这个要求不高的。用个温控仪就可以了。我以前给上海某流体设备公司做过类似的柜子,最后用在美国亨氏在中国的工厂里。要求:水位控制,温度控制,电机控制以及连锁保护等。不用PLC的,几个继电器连锁一下,再加上温控表就搞定了。

网友H(2015-05-13):
引用 网友D:
控制问题:1、只加热、停止加热;2、加热、冷却方式;3...

————————————————

琴,第三种方式是什么方式?

网友:
温控器(位控制)+电磁阀

网友I:
我觉得还是温控器+PLC来控制,用温控开关来直接控制蒸汽阀门,有点粗调。控制精度不高

网友J:
加个温度控制表来控制电磁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