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氧化碳流量计

楼主(2015-03-25):
一、概述

电磁流量计测量原理是基于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流量计的测量管是一内衬绝缘材料的非导磁合金短管。两只电极延管径方向穿通管壁固定在测量管上。其电极头与衬里内表面基本齐平。励磁线圈由双向方波脉冲励磁时,将在与测量管轴线垂直的方向上产生一磁通量密度为 B 的工作磁场。此时,如果具有一定电导率的流体流经测量管,将切割磁力线感应出电动势 E 。电动势 E 正比于磁通量密度 B ,测量管内径 d 与平均流速 v 的乘积。电动势 E (流量信号)由电极检出并通过电缆送至转换器。转换器将流量信号放大处理后,可显示流体流量,并能输出脉冲,模拟电流等信号,用于流量的控制和调节。E=KBdv

式中: E-------- 为电极间的信号电压( V )

B-------- 磁通密度( T )

d-------- 测量管内径( m )

v-------- 平均流速( m/s )

式中 K 、 d 为常数,由于励磁电流是恒流的,故 B 也是常数,则由 E=KBdv 可知,流体流量 Q 与电压信号 E 成正比,即流速感应的信号电压 E 与体积 Q 成线形关系。因此只要测量 E 就可以确定 Q ,这就是电磁流量计的基本原理。

由 E=KBdv 可知,被测流体介质的温度、密度、压力、电导率、液固两相流体介质的液固成分比等参数不会影响测量结果。至于流动状态只要符合轴对称流动(如层流或紊流)就不会影响测量结果。因此说电磁流量计是一种真正的体积流量。而不需任何修正。这是电磁流量计的一突出特点,是其他任何流量计所没有的。测量管内无活动及阻六流部件,因此几乎没有压力损失,并且有极高的可靠性。

由于电磁流量计有其独特的优点,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化工化纤、食品、造纸、制糖、矿冶、给排水、环保、水利水工、钢铁、石油、制药等工业领域中,用来测量各种酸缄、盐溶液、泥浆、矿浆、纸浆、煤水浆、玉米浆、纤维浆、粮浆、石灰乳、污水、冷却原水、给排水、盐水、双氧水、啤酒、麦汁、各种饮料、黑液、绿液等导电液体介质的体积流量。

二、产品特点

• 管道内无可动部件,无阻流部件,测量中几乎没有附加压力损失。

• 测量结果与流速分布、流体压力、温度、密度、粘度等物理参数有关。

• 在现场可根据用户实际需要在线修改量程。

• 高清晰度背光 LCD 显示,全中文菜单操作,使用方便,操作简单,易学易懂。

• 采用 SMD 器件和表面贴装( SMT )技术,电路可靠性高。

• 采用 16 位嵌入式微处理器,运算速度快,精度高,可编程频率低频矩形波励磁,提高了流量测量的稳定性,功耗低。

• 全数字量处理,抗干扰能力强,测量可靠,精度高,流量测量范围可达 150 : 1 。超低 EMI 开关电源,适用电源电压变化范围大,抗 EMI 性能好。

• 内部具有三个积算器可分别显示正向累计量及差值积算量,内部设有不掉电时钟,可记录 16 次掉电时间。(选配)

• 具有 RS485 、 RS232 、 Hart 和 Modbus 等数字通讯信号输出。(选配)

• 具有自检与自论断功能。

• 红外手持操作器, 115KHZ 通讯速率,远距离非接触操作转换器所有功能。(选配)

• 小时总量记录功能,以小时为单位记录流量总量,适用于分时计量制。(选配)

三、主要技术参数

• 公称通径系列 DN ( mm )

管道式四氟衬里:4,6,8, 10 、 15 、 20 、 32 、 40 、 50 、 65 、 80 、 100 、 125 、 150 、 200 、 250 、 300 、 350 、 400 、 450 、 500 、 600 。

管道式橡胶衬里: 40 、 50 、 65 、 80 、 100 、 125 、 150 、 200 、 300 、 350 、 400 、 500 、 600 、 800 、 1000 、 1200 。

• 流动方向:正、反净流量。量程比: 150 : 1 。重复性误差:测量值的± 0 。 1%

• 精确等级: 0.5 级、 1.0 级(管道式)

• 被测介质温度:普通橡胶衬里: -20 ~ +60 ℃

高温橡胶衬里: -20 ~ +90 ℃

聚四氟乙烯衬里: -30 ~ +100 ℃

高温型四氟衬里: -30 ~ +180 ℃。

• 额定工作压力:管道式: DN6 ~ DN80 ≤ 1.6Mpa, DN100 ~ DN250 ≤ 1.0Mpa,

DN300 ~ DN1200 ≤ 0.6Mpa 。

• 流量测量范围:流量测量范围对应流速范围是 0.1 ~ 15m/s

• 电导率范围:被测流体电导率≥ 5us/cm( 一体式 ) ,大多数以水为成分的介质,其电导率在 200 ~ 800 μ s/cm 范围内,均可选用电磁流量计来测量其流量。

• 电流输出: 0 ~ 10mA 时,负载电阻为 0 ~ 1.5k Ω; 4 ~ 20mA 时,负载电阻为 0 ~ 750k Ω

• 数字频率输出:输出频率上限可在 1 ~ 5000Hz 内设定带光电隔离的晶体管集电极开路双向输出。外接电源≤ 35V 导通时集电极最大电流为 250mA 。

• 供电电源: 85 ~ 265V , 45 ~ 63Hz 。

• 直管段长度:管道式:上游≥ 5DN ,下游≥ 2DN 。

• 连接方式:流量计与配管之间均采用法兰连接,法兰连接尺寸应符合 GB11988 的规定。

• 防爆标志: mdIIBT4 。

• 环境温度: -25 ~ 60 ℃

• 相对湿度: 5% ~ 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