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输电线路监测设备地线取电电源技术

楼主(2015-03-25):
任务描述:

高压输电线路监测设备地线取电电源技术:如何获取稳定、可靠的能源。求高手指导!

高回报项目寻求技术合作 急需对接 欢迎详谈细节TEL:13296073675 QQ:1175407516

网友A(2017-05-08):
CT取电(感应取电)电源,即利用安装在电力线路上的CT通过电磁感应原理获得电源的一种装置,它由取电CT(取能互感器)和电源转换模块(将CT取得的电能量转化为所需要的直流电压)两部分组成。

电源模块

  在高压、超高压及特高压输电领域,导线可能流经巨大的短时故障电流,这时电流感应电源需加装专门配套的限流器。CT取电电路,用于获取经CT变换而来的电流信号, 并将其转换为稳定的3. 3V(或5V,12V等)直流电压,CT取电电路包括整流滤波电路、DC/DC模块电路、过压保护电路、掉电检测电路和后备电池电路,其中高压线路的电流经过电流传感器、防浪涌保护电路后分别进入信号变换电路、CT取电电路以及整流滤波电路,整流滤波电路的输出端连接DC/DC模块电路、过压保护电路和掉电检测电路,DC/DC模块电路的输出端输出3.3V(或5V,12V等)直流电压,掉电检测电路的输出端控制后备电池电路是否向整个系统输出电压。

    CT取电(感应取电)电源主要应用于电力线路上,可以解决因设备无法获得其它方式供电的问题。1)高压输配电领域:电流感应电源主要用于缺乏常规供电措施的高压输配电领域,在输配电网中,电压高至10kV-1150kV,工作电流达数十安至数千安,虽有巨大的电能传输,许多智能化电子设备却因缺电而无法安装,或不得不配置昂贵笨重的太阳能或风能发电设备,犹如长江边上无水可饮。 2) 智能电网领域:随着智能电网的开展,在高压一次设备上(如架空输电线、电缆、环网柜等)加装智能电子设备的需求增强,电流感应电源的应用日趋广泛, 包括但不限于:配电自动化、智能环网柜、架空输电线及电缆监控、高压带电维护工具及其它各种拓展应用(如野外通信基站、高压输电线指示灯等),如:智能开关柜配套电源,环网柜及输配电监测电源,故障指示器配套专用电源等等。

    CT取电(感应取电)具体应用:配电自动化(配电线路故障指示器),户外智能开关柜 , 电力在线监测系统(高压输电监控,电缆状态监控), 电力无线测温系统,有源电子互感器,高压带电作业工具,其他高压输电线上电子设备(如高压输电线指示灯等)等等。

     CT取电(感应取电)电源采用超宽电压DC-DC转换器(如13V-380V宽输入的PI-05V-B4等),能够确保在一次侧电流较大的变化范围内(比如15A~8000A), CT取电电源都能够给电子线路提供稳定的电压。母线电流跟随线路负载的变化而在很大的范围变化, 使二次侧的感应电压也随之在很大的范围变化, 给 CT 取电电源的设计带来很大的难度,宽电压DC-DC转换器可以实现在较大的输电线电流变化范围内该 CT 取电装置工作正常、 输出稳定, 避免发生电流互感器严重发热现象, 且电路简单, 成本低。

电源模块

下面仅以PI-3V3-B4型号加以介绍说明,更多型号请联系我们。

  • 输入:13-380VDC, 输出: 3.3VDC/200mA

  • 功能特点• 低功耗: 典型待机功耗小于5mW(带载100uA时);

  • 较高输出电流:此款为普通版产品,输出***大电流200mA;

  • 宽输入电压: 输入工作电压范围13~380VDC;

  • 低输出纹波:内部集成LDO电路,使得输出纹波更小;

  • 高效率:电源***大效率>65%,

  • 保护功能: 过流与输出短路保护; • 超小体积:L18*W9.5*H15.5mm.

  • 规格书下载 PI-3V3-B4(pdf)

参考型号:
PI-3V3-M4: 输入DC20-380V,输:3.3 V 180mA;
PI-05V-M4: 输入DC20-380V,输出5V 180mA;
PE-12V-M4:输入DC20-380V,输出12V 150mA;

PE-12V-B4:  输入DC15-380V,输出12V 150mA;
PI-05V-B4:  输入DC13-380V,输出5V 200mA;
PI-3V3-B4:  输入DC13-380V,输出3.3V 200mA;

阅读原文:http://www.xunzhi168.com/news/news8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