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控制运动轨迹的问题

楼主(2015-03-25):
工业上设计一个程序,第一次加工时手动选取50个点标记坐标,完成加工路径。以后第二次开始每次可以自动按照第一次设定的坐标轨迹自动完成动作。请问需要什么电气原件编程控制?有现成的产品吗?请求高手们最好能给一点设计的思路😁

网友A:
你这个需要安装位置开关,就是利用位置开关对您说的50个位置进行标记,这样 就可以完成你所说的按照设定轨迹完成了。至于编程控制,小型PLC都可以完成你的控制要求。个人建议用西门子200系列的224XP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