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求助急急急

楼主(2015-03-25):
现在要采集异步电机定子绕组匝间短路的定子电流,请问有没有办法在不弄坏电机的情况下实现匝间短路??是加电阻吗?还是有其它电路结构实现??还有转子断条的情况又真么弄呢??求助啊!!!!!

网友A:
这个还真不好实现,咨询哈专门做电机的,做电机测试的看看有什么方案

楼主这是在科研所吗?

网友B:
1、检测匝间短路:将三相电压降低安全电压36V左右。降压可以使用各种方法在没有变压器的情况下,最简便容易寻找到的工具:交流电焊机同时接入三相绕组,用钳形电流表测量平衡电流,不需要在乎电流的数值,评判的是三相电流是否平衡,不平衡即有匝间短路,电流大的既是短路线圈绕组。从小到大三相电机都可使用。

2、判断断条条件:原来的电机负载正常电流在正常范围、排除有机械故障的情况、三相电压正常。现在开机后使不出力、电流增大可能超出额定电流但电流平衡、电机有嗡嗡响声。配合上述1的方法使用各种物理条件以及经验即可判断断条。

网友C:
匝间短路有1匝短路和多匝短路,短路点的接触电阻大小有不同,其结果是所测电流值相差很大。只要有正常电流值,当检测到比正常电流值大,就认为有匝间短路。

网友D(2015-06-06):
虽然我不懂  但是楼上的我要赞一下  啊哈     感觉很专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