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上位机问题

楼主(2015-03-25):
对于AB PLC,我想增加一台上位机,和原来的上位机功能一样,同时使用,怎么设置啊?
只通过通讯模块用网线连接起来就可以吗?还需要怎么设置?
请知道的朋友指点,谢谢。

网友A:
2台上位机同时控制一台PLC,安全性有待考虑吧。

如果有2个命令,PLC如何处理?

网友B:
同信模块还有网线,记得更改IP地址。

你可以这样做但是安全性有待考虑!!

如果两地同时发出两个命令,PLC如何处理?

可以说说你的想法,大家讨论下

网友C:
需要建立一个和原来上位机一样的数据库,包括信号的地址,数据类型都必须完全一致。设置IP网关。其实无非就是再加一台服务器。和原来上位机一样设置就可以了。需要一台工业交换机。如果只是要对工艺远程监控,只要采集设备的运行状态和工艺生产过程中的工艺参数即可,不需要组态控制功能。

网友D:
加个交换机应该没问题吧

是通过TCP/IP协议连接的吧,两台上位机的IP地址别重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台上位机同时控制一台PLC,安全性有待考虑吧。如果有...

这个主操室的为主,电控室的为辅很少用来操作,但是也有同样的功能。安全性这个真没有考虑过,可能存在命令优先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信模块还有网线,记得更改IP地址。你可以这样做但是安...

谢谢老师指导,我知道要修改IP地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建立一个和原来上位机一样的数据库,包括信号的地址,...

感谢老师指导,很好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