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SGDM-20ADA无显示

楼主(2015-03-25):
求助,安川SGDM-20ADA无显示  通电绿色灯有亮,数码管不亮。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检查接线,确认接线是否有问题。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检查接线...

  没有问题, 驱动器一没问题 绿灯有亮。数码管不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建议维修确认。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B(2015-09-11):
此问题一般为电源问题,也可能是模块损坏需要具体检查

如有需要

电联:15606768918  郭工

专业安川维修服务

网友C(2017-08-17):
这款驱动器的电源经常出问题,要不就是指示灯全不亮,要不就一闪一闪,数码管就别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