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继电器接线图及工作原理

楼主(2015-03-26):
中间继电器:用于继电保护与自动控制系统中,以增加触点的数量及容量。 它用于在控制电路中传递中间信号。中间继电器的结构和原理与交流接触器基本相同,与接触器的主要区别在于:接触器的主触头可以通过大电流,而中间继电器的触头只能通过小电流。所以,它只能用于控制电路中。 它一般是没有主触点的,因为过载能力比较小。所以它用的全部都是辅助触头,数量比较多。新国标对中间继电器的定义是K,老国标是KA。一般是直流电源供电。少数使用交流供电。 中间继电器原理  线圈通电,动铁芯在电磁力作用下动作吸合,带动动触点动作,使常闭触点分开,常开触点闭合;线圈断电,动铁芯在弹簧的作用下带动动触点复位,继电器的工作原理是当某一输入量(如电压、电流、温度、速度、压力等)达到预定数值时,使它动作,以改变控制电路的工作状态,从而实现既定的控制或保护的目的。在此过程中,继电器主要起了传递信号的作用 。 中间继电器组成部分  中间继电器就是个继电器,它的原理和交流接触器一样,都是由固定铁芯、动铁芯、弹簧、中间继电器的特点 1.整个继电器采用的是模块化结构,它的结构和交流接触器基本相同,只是电磁系统小些,触头组数较多。继电器的体积小,重量轻,整机动作灵活、可靠,机械寿命为200万次,电气绝缘性能很好,其它的耐振性能、阻燃性能、温度特性、电气性能均达到或超过了标准要求,另外外观新颖,维修也简便  2.常见的中间继电器也有主触头和辅助触头,主触头一般 有 四组,辅助触头有两组。与接触器相比,它的主触头较小,承载能力低,主要用于传递控制信号。  3.中间继电器作用是用来传递信号或同时控制多个电路,也可直接用它来控制小容量电动机或其他电气执行元件动触点、静触点、线圈、接线端子和外壳组成。 中间继电器的作用  一般的电路常分成主电路和控制电路两部分,继电器主要用于控制电路,接触器主要用于主电路;通过继电器可实现用一路控制信号控制另一路或几路信号的功能,完成启动、停止、联动等控制,主要控制对象是接触器;接触器的触头比较大,承载能力强,通过它来实现弱电到强电的控制,控制对象是电器。

中间继电器接线图

1.代替小型接触器  中间继电器的触点具有一定的带负荷能力,当负载容量比较小时,可以用来替代小型接触器使用,比如电动卷闸门和一些小家电的控制。这样的优点是不仅可以起到控制的目的,而且可以节省空间,使电器的控制部分做得比较精致。 2.增加接点数量  这是中间继电器最常见的用法,例如,在电路控制系统中一个接触器的接点需要控制多个接触器或其他元件时而是在线路中增加一个中间继电器。 3.增加接点容量  我们知道,中间继电器的接点容量虽然不是很大,但也具有一定的带负载能力,同时其驱动所需要的电流又很小,因此可以用中间继电器来扩大接点容量。比如一般不能直接用感应开关、三极管的输出去控制负载比较大的电器元件。而是在控制线路中使用中间继电器,通过中间继电器来控制其他负载,达到扩大控制容量的目的。  4.转换接点类型  在工业控制线路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控制要求需要使用接触器的常闭接点才能达到控制目的,但是接触器本身所带的常闭接点已经用完,无法完成控制任务。这时可以将一个中间继电器与原来的接触器线圈并联,用中间继电器的常闭接点去控制相应的元件,转换一下接点类型,达到所需要的控制目的。 5.用作开关  在一些控制线路中,一些电器元件的通断常常使用中间继电器,用其接点的开闭来控制,例如如彩电或显示器中常见的自动消磁电路,三极管控制中间继电器的通断,从而达到控制消磁线圈通断的作用。  中间继电器的作用:  中间继电器就是普通的电磁式继电器,一般由铁芯、线圈、衔铁、触点簧片等组成的。只要在线圈两端加上一定的电压,线圈中就会流过一定的电流,从而产生电磁效应,衔铁就会在电磁力吸引的作用下克服返回弹簧的拉力吸向铁芯,从而带动衔铁的动触点与静触点(常开触点)吸合。当线圈断电后,电磁的吸力也随之消失,衔铁就会在弹簧的反作用力返回原来的位置,使动触点与原来的静触点(常闭触点)吸合。这样吸合、释放,从而达到了在电路中的导通、切断的目的。对于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可以这样来区分:继电器线圈未通电时处于断开状态的静触点,称为“常开触点”;处于接通状态的静触点称为“常闭触点”。   中间继电器作用是用来传递信号或同时控制多个电路,也可直接用它来控制小容量电动机或其他电气执行元件,它的结构和交流接触器基本相同,只是电磁系统小些,触点多些。

中间继电器在一个回路中,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开关去控制中间继电器带电,让继电器的常开点来控制交流接触器带电吸合。还有另一个作用就是,当你的线路中触点不够用的时候,可以把最后的两个触点接到中间继电器的线圈上,那么当中间继电器线圈一得电,它的那么多常闭常开触点就可以用了,这样就增加了可用触点的数量。这也就是它叫“中间”继电器的原因,用A控制B,B来控制C,这就是间接控制的目的。

中间继电器传递中间信号。中间继电器的结构和原理与交流接触器基本相同,与接触器的主要区别在于:接触器的主触头可以通过大电流,而中间继电器的触头只能通过小电流。所以,它只能用于控制电路中。 它一般是没有主触点的,因为过载能力比较小。所以它用的全部都是辅助触头,数量比较多。新国标对中间继电器的定义是K,老国标是KA。一般是直流电源供电。少数使用交流供电。中间继电器主要有JZ7系列和JZ8系列两种,后者是交直流两用的。在选用中间继电器时,主要是考虑电压等级以及常开和常闭触点的数量。

网友A:
中间继电器选用时一定要注意电压方面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