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B ACS800-07的新手问题,求大神

楼主(2015-03-26):
我们的客户需要在风机故障停止时,变频器需要有个开关量的输出,我查阅了下资料貌似应该用X27那边的继电器输出3的  RO31  RO32 RO33吧?  但是需要设置的参数找不到在哪里,希望有大神赐教下,谢谢

网友A:
找手册看下,应该有信号输入,然后变频器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手册看下,应该有信号输入,然后变频器输出。

谢谢 我找找看吧

网友B(2016-09-24):
故障输出继电器对应的是14.03

网友C:
一般风机故障时,变频器会报过温故障。在对应故障点(比如14.03)选择过温故障触发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