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屏控制输出

楼主(2015-03-26):
初学信捷,有个信捷TP562的屏和欧姆龙CP1L的PLC,通迅连接都接好了,也在软件上做了按钮和指示灯下载到屏中去,PLC上按了个灯,可是就是无法用屏中的按钮开启,想问下在屏中怎样对触点付值的呢

网友A:
首先PLC中地址要和触摸屏上地址对应。

----------------------------------------------

PLC肯定是要编程的。

楼主:
plc程序编的,只是在这信捷屏里如何付值,对象类形里面选择什么呢

网友A:
屏中赋值给谁?

网友B:
做个按钮即可,程序中对应的寄存器控制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