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水表标书起草要点

楼主(2015-03-26):
超声水表标书起草要点

行业神探

超声水表相比传统机械水表具有无机械可动部件、不堵塞、计量准确、量程范围大、使用寿命长的优点。但是市场鱼龙混杂,不同的品牌性能相差极大,作为使用厂家,如何起草一份好的招标文件以选择或约束供应商,确保筛选好的超声水表供应商,非常关键。另外,一些用户人员出于信息或其它方面的考虑,往往在招标文件中夹杂着某些厂家“特定的信息”,致使招标文件先天就处于不公正或不合理的状态,最后损害了用户单位的利益,也是用户单位技术人员或领导所必须注意的。神探试从技术角度,论述超声水表标书起草的几个要点,希望对用户招标采购有所帮助。

一, 常用流量Q3和最小流量Q1,以及量程比R值的选择

1. 量程比R:对于超声水表来说,其常用流量Q3和最小流量Q1的比值称为量程比,为无量纲常数,用以表示确保测量精度的能力范围,是体现超声水表性能最重要的一个参数。R值越大,说明水表的量程范围越宽,使用性能越好。

2. 常见量程比R取值:按照GB/T 321-2005(优先数和优先数系)R10(1.25倍)取值,目前常见在 50到500之间(50,63,80,100,125,160,200,250,315,400,500),一般来说,超声水表R值大于100是必须的,大多数厂家可以做到,但是R值大于250以上,厂家不多。

3. 量程比R对于水表厂家的技术能力的判读:

厂家要获得越高的R值,必须在电子软硬件设计、换能器可靠性、流管水力动力学设计以及长期稳定性方面都有过硬的技术实力和生产保障手段才可以,因此, R值能够比较彻底地反映出厂家的技术实力。

越高的量程比,表示能够保证测量精度的范围越大,也越代表了厂家的技术能力和信心。

4. 量程比R值的猫腻:

由于量程比是两个数值的比值,提高Q3和降低Q1都能使得量程比变大,从技术上来说,降低Q1的难度更大,对电子软硬件设计能力、流管结构合理性、传感器性能以及稳定性都是考验,如果确实能够达到更小的最小流量Q1值,说明厂家对上述各方面都有独到的技术实力和保障手段,所以对于同样管径同样量程比的超声水表,Q1低(或者说Q3低)的更需要技术实力。除非特殊用途,提高Q3以获得高量程比是种投机取巧的行为。一般民用或工业的常用流量参考值如下:

管径DN20
DN25DN65DN80DN100DN150DN200

Q3(m3/h)

2.544063100250400
流速(m/s)2.22.33.43.53.53.93.5

个别厂家的量程比R值看上去很高,其实是把Q3值抬得很高,但是最小流量Q1值往往不低,有点身体“虚胖”的味道。较低的最小流量Q1要求,可以对用户计量收费更能起到“小流量就计量”或“防偷盗水”的作用,可以有效降低漏损率。

当然,一些特殊应用场合,较高的常用流量也是必须的。用户在制作标书时,必须充分权衡,才能保障自己选择优秀的产品和厂家。

5,低最小流量Q1的可贵性。高量程比R值可以筛选厂家,还必须注意有合理的或较低的最小流量Q1值才能降低用户漏损率。如果Q1值比较高,说明超声水表本身的零点漂移比较大。如果零点漂移比较大,必然难以做到较低的Q1,一些厂家为了显示自己的高R值,就会把Q3抬得奇高。

一般来说, 高Q1值,隐含超声水表零点漂移比较大,只能做比较大的零点切除。零点漂移比较大,运行一段时间以后,仪表的零点就会变化,导致水表不稳定,用后复检的话肯定不合格,需要重新修正系数,这其实已经在做弊,产品不合格!

低Q1值的厂家,才能保障超声水表运行的长期稳定性,才是真正合格而且技术与质量过硬的产品。

6, 一些厂家由于流体水力结构不合理,在高Q3的时候水表流速剖面扰动大,精度达不到,高Q3对于有超大流量计量的应用场合更是必须。一般来说,流管结构设计合理的厂家,做高Q3值并不是难事。

7, 用声道数的多少来取代R值,是不合理也是不公正的,因为一些厂家的通道数少,也可以达到另外一些厂家的多声道性能。通道数多少并不能反映R值,通道数只是技术手段,有的厂家的单声道优于其它厂家的双声道,或双声道优于四声道,都是客观事实。因此,以“通道数”来限制厂家竞争,要么是耍流氓,要么是猫腻。

二, 表示流动剖面敏感度等级的U/D值

超声水表往往在安装的时候,直接安装在原有机械表的位置,因此,还必须结合流速剖面敏感度来判定水表性能,即超声水表安装使用的前后直管段要求,即U/D值。U/D值越小,对安装的直管段要求越宽松,安装适应性越好,U0/D0最好。

1. 定义:上下游因为扰流件产生的扰流可能影响水表精度,所必须在水表之前之后保留的直观段,以直径倍数表示,分上游和下游,比如说U10/D5,是表示在有扰流源的情况下,上游需要保证10倍直径的直管段,下游需要保证5倍直径的直管段,才能保证测量精度。U0/D0则表示上下游不需要直管段就能应付各种扰流。

2. 敏感度等级对于现场安装的意义:毫无疑问的,敏感度等级为U0/D0的超声水表应用性能最好,基本上不需要考虑现场安装位置与前后阀门、管接件等的距离,对安装要求大大降低。

3. 由于水表的安装条件,有许多场合是以超声水表更换传统机械水表, 而传统的机械水表对流动剖面敏感度不敏感,因此,超声水表招标提出这个要求,对用户非常必要而且有利无害。

4. 怎么验证?

由于水表检验装置一般来说都是有充足直管段的,水表在常规装置上检验并不能看出不同厂家不同流管结构对流动剖面的敏感度,必须采取专用检验设备才可以检验。《冷水水表检验规程JJG162-2007》附录E对流动干扰试验的安装要求提供了扰流器的制作方法,因此用户可以加工或购买扰流器对厂家产品进行验证。除此之外,观察水表厂家的水表结构设计,是否有合理的整流设计、内腔是否有影响流速分布的部件(甚至包括传感器是否外露、传感器孔是否过大也有一定影响)。

三, 防护等级 IP68要求是必须的。

1. IP68表示水表壳体能长时间被水浸没也正常工作,是最高的防护等级。

2. IP68对于现场安装的意义:在某些安装环境中,可能管段和水表会被雨水污水长期浸泡,这时候只有IP68的防护等级才能保证水表长期稳定的工作。

3. IP68对水表是必须的要求。一般厂家进入这个行业,都必须达到IP68等级,招标时,IP68要求是必须的。

以下是一般性的技术要求:

材质:常见管段的材质为铸铁加喷塑、不锈钢以及工程塑料。工程塑料一般来说用于小口径水表。民用小口径超声水表不建议使用铜合金材质,因为铜合金在冷水和热水中长期使用有腐蚀作用,特别是在使用氯消毒的自来水中,在酸性作用下会生成氯化铜等毒性物质,不利于身体健康。对于长期浸泡、埋地、以及腐蚀性液体的测量要求,建议使用不锈钢材质。海水测量最好采用316L材质的水表。

通讯接口与协议:一般来说,大口径水表为RS485(Modbus)输出,小口径户用水表为M-BUS输出。还可以要求脉冲输出(主要用于标定目的),每个脉冲代表一定量的累计流量。红外输出,用于手动抄表或者参数设置。

电池寿命:电池分为可更换与不可更换,一般可更换电池的寿命通常为6至10年,不可更换电池的寿命通常10年以上。电池寿命的理论计算可以按照电池容量的80%除以水表工作中的平均消耗电流来获得,实际使用中,由于电池厂家工艺的不一致性、放电的模式导致的理论容量偏差,环境温度造成的电池漏电以及钝化造成实际容量减少,可能会比理论计算寿命更短。目前电池寿命对正规的超声水表生产厂家不是难事。

正反向计量:水表一般都是正向计量,但是有时候需要对反向流量计量,所以目前超声水表需要能够显示正反向的瞬时流量以及正向累计流量,可以通过抄表系统或手抄器读取反向累计流量,净累积流量以及相关存储信息, 如最近72小时的小时量,最近12个月或36个月的月累计信息等。由于超声水表的电子特性,都能符合用户的常规要求。

工作状态显示:需要知道目前电池的状态尤其是欠电状态、目前水表的报警状态以及原因,目前水的流向,目前通讯状态等等。

工作压力:常见为1.0Mpa和1.6Mpa。

温度等级:能够保证精度的水温度范围,T30表示最高30℃,T50表示最高50℃,根据管段中水的温度波动范围选取合适的温度等级。热水测量必须明确提出,以便厂家提供符合热水测量的产品。好的超声水表,其计量性能不应该受温度影响。

压损:是指在最大Q3流量的情况下,在流经超声水表时保证不超过的压力损失,分为ΔP10(10kpa),ΔP16,ΔP25,ΔP40,ΔP63这5档,一般情况下超声水表为ΔP10和ΔP16,但是某些特殊管段结构以及更高的Q3值会导致压损的增加。 压损要求对超声水表而言,由于其原理的优点,不是难事。

以下是非必须要求

通道数或者声道数:通道数或者声道数是指在一个超声水表中用于测量流速的传感器对的数量,目前市场上有1~4对产品形式。采用多少声道,通常是基于水表管段结构、量程比、Q3值、流动剖面敏感度等级、电路解决方案、传感器性能以及成本等综合因素的考虑,通道数与超声水表的使用以及表达生产厂家的技术实力没有直接关系。用户可以用量程R值、最小流量Q1、以及流速剖面敏感度等要求来选择产品,通道数只是厂家的技术手段而已,通道数多并不一定是性能优越。

管段结构:主要要考虑厂家设计的合理性。一些流管中带有扰动部件的设计,或者是否有整流设计等,可以结合U/D值即流动剖面敏感度来筛选厂家。不合理的设计会导致在一些应用场合如直管段不足的场合精度下降。

始动流量:始动流量没有纳入计量考核性能,只能听厂家吹牛。一般来说,Q1值比较低,始动流量就比较小。始动流量不是产品硬性要求,没有必要纳入标书内容。

测量频率:测量频率与通道数多少一样,是厂家技术实现的手段而已。在保证精度的条件下,减少测量频率可以增加内部电路的休眠时间,延长电池寿命。好的产品应该是检定状态与使用状态一致。一些厂家规定检定状态下采用较高的测量频率,实质上并不能保证使用状态的产品测量精度,这是厂家技术“猫腻”, 用户招标时应该避免这种可笑的要求。产品的精度必须是产品正常使用状态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