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和电脑软件

楼主(2015-03-26):
各位大神,SGDB-15ADP的伺服器怎么连接不上电脑啊,旧版1.0的软件,新版5.7A的软件都试过了,没有任何显示说连接线有问题,但就是找不到伺服器

图片上怎么发不上来呢?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种:

       1. USB驱动没有安装;

       2. 电脑系统与软件不匹配。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