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编码器测试电机转速

楼主(2015-03-26):
我用内密控编码器1000P/M,台达EH3系列的,用AB相,采集不了脉冲

第一种方案

I699

 LD M1000

 DMOV C235 D0

结果DO值定死在这里

第二种方案也不行

LD M1000

SPD X0 K100 D0

但是变频速度越快,DO越小

网友A:
接线正确吗

楼主:
兄弟A接X0,B接X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正确吗

 A接X0,B  接X1

网友B:
计数器用错了用C251

网友C:
高速计数器是有倍频的:分辨率是1000的编码器,四倍频后变成4000p/r?二倍频后变成2000p/r。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速计数器是有倍频的:分辨率是1000的编码器,四倍频...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机器在试产中,到现在没有出现问题,原因也查到是公司买的假货

,买的是温州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高速计数器是有倍频的:...

 什么假货,PLC还是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编码器,温州仿的小日本

网友E(2015-11-17):
哥们。。。你有PLC与编码器的接线图吗?有的话发我邮箱1184715864@qq.com

网友F:
我认为这EH3PLC内置的高速计时器的最高的响应频率为200KHz,使用AB相响应频率更低。你用的编码器是1000P的太高了点超出了响应频率,要是电机转速在200转/分钟以下还可以大于200转一定显示不了只能是零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这EH3PLC内置的高速计时器的最高的响应频率为...

 对,算出来就是编码器跟不上转速的频率导致

更换新品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

 编码器,温州产的,我要的是小日本的

网友G(2016-01-01):
引用 网友F:
我认为这EH3PLC内置的高速计时器的最高的响应频率为...

200RPM就不可以了吗,你算错了吧,200RPM等于3.333转每秒,才相当于3300HZ,PLC怎么接受不了,如果不带减速比肯定能够检测到,就要看他的减速比是多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