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DA-A2原点回归

楼主(2015-03-26):
各位大哥大姐,叔叔阿姨,如果懂得:

“在ASDA-A2做原点回归运动,如果不需要编程来控制,那么参数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A:
参数设置需要将P1-01设置成PR模式(01)

另外还要设置一下回原点方式、启动速度、爬行速度等参数P5-04~06参数。

大致就这些,可以试下

楼主:
 这个ORGP在DI引脚设置的吗? 然后这些参数设置完,是不是还得用PLC编程来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