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动机一般装设那些保护

楼主(2015-03-26):
(1)电流速断保护 :为电动机相间短路的主保护。

(2)过负荷保护:对运行过程中容易出现过负荷的电动机应装设过负荷保护。

(3)零序保护:用于电动机定子绕组的单相接地故障.

(4)启动超时保护:在电动机启动失败后超时保护动作。

(5)负序电流保护:对电动机反相.断相.匝间短路以及较严重的电压不对称等异常情况提供保护。

(6)低电压保护:当电源电压过低或者中断时,低电压保护动作跳开电动机。

网友A(2015-05-08):
用于发电的3000V同步电机要什么保护???

网友B:
3KV的同步电动机保护

过流I段 (电动机启动时间内也不闭锁);过流II段(电动机启动间闭锁,启动后正常投入运行,以设定启动时间为准);  负序过流;过负荷(过负荷告警、过负荷跳闸);
    零序过流;
    过热报警;过热跳闸;
    过电压(跳闸);
    低电压(跳闸);
    PT断线(告警);
    非电量保护-
      温度升高-跳闸;
      温度过高-跳闸;
      励磁故障-跳闸;
      工艺故障-跳闸;
      油泵故障-跳闸;
      励磁风机故障-跳闸;

网友B(2015-06-22):
电动机保护装置保护功能:

01. 速断              (跳闸)
02. 限时速断          (跳闸)
03. 过电流            (跳闸)
04. 过流反时限        (一般/非常/极端)
05. 过负荷            (告警/跳闸)
06. 零序过流I段      (跳闸)
07. 零序过流Ⅱ段      (跳闸)
08. 零序过流Ⅲ段      (跳闸)
09. 零流Ⅲ段反时限    (一般/非常/极端)
10. 零序过流       (告警/跳闸)
11.过电压    (跳闸)
12.低电压    (跳闸)
13. PT断线    (告警)
14. PT失压    (告警)
15. 温度过高    (跳闸)
16. 温度升高    (告警)
17. 控制回路断线   (告警)
说明:在条件之内,保护功能可以增加,来满足现场需要。

远动功能:

01. 测量电流:Ia、Ic;
02. 母线电压:Uab、Ucb;
03. 频率:f;
04. 功率:P、Q;
05. 功率因数:COSФ

控制功能:

01. 断路器开关的就地分闸、合闸;
02. 断路器开关的遥控分闸、合闸;

辅助功能:

01. 运行指示:装置运行正常时,“运行”指示灯有规律的闪烁;
02. 电源指示:装置运行正常时,“电源”指示灯一直在亮;
03. 装置异常:自检出错,闭锁继电器开出;
04.装置告警:电流、电压达到设定的初始值并保持到设定的时间,及采集告警开入量;
05. 装置跳闸:电流、电压达到设定的跳闸值并保持到设定的时间,及采集跳闸开入量;
06. 分合指示:开关状态的分合位指示;
07. 事件记录:可以记录不少于64条事件信息;
08. 在线修改:“保护投退”及“保护定值”修改可以通过计算机通讯后直接修改保存;
   09. 在线打印:通过计算机通讯后可以直接打印保护菜单中的任何界面;
   10. 通讯功能:具有485通讯方式。

保护动作原理

速断、限时速断、过电流及过流反时限、过负荷、零序过流I段、零序过流Ⅱ段、零序过流Ⅲ段、零序过流、过电压、低电压、PT断线、PT失压、控制回路断线原理同9411线路保护测控装置

电动机启动

1.保护电流ia、ib、ic任何一相≧ 电动机启动电流(0.2*Ie);
2.加入电流时间≧电动机启动时间 Tqd;
满足以上条件,电动机启动完成,开放限时速断、过电流、过流反时限、过负荷保护功能,否则闭锁以上保护功能。

非电量保护(包括温度升高C10、温度过高C11)

1.RLP15  温度升高-“投”;
2.C10开入;
满足以上条件,保护驱动告警信号继电器B14/B16(直到手动复归,继电器才返回),面板告警灯亮。
注:温度升高只是告警,温度过高跳闸

http://www.weijizongbao.com/dd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