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HMI连接两台plc和一台变频器

楼主(2015-03-26):
现在在做一个方案,是要用一台触摸屏控制两台plc和一台变频器 这两台plc是切换使用的,变频器是要485连接触摸屏使用的 控制正反转 调节频率 两台plc的程序是一样的,控制的内容也是一样的 这样要怎么做呢??

网友A:
楼主这种控制没做过,我做过威纶通和台达变频器485通讯控制速度启停监控电流电压频率,有个问题还没解决,在正常通讯变频器运行的情况下断开通讯线变频器还在一直运行,有什么办法在通讯中断的情况下变频器停止工作呢

网友B(2016-10-04):
变频器设置成你需要的模式

网友C(2017-08-24):
台达人机与很多型号是有2个RS485接口,其中一个接PLC,PLC有两台,站号分别是1,2,其他参数一样,通过宏指令开启1号PLC通讯,关闭2号PLC通讯,也可以开启2号关闭1号PLC,把宏指令写到按钮中,这样就可以通过按钮切换PLC使用。第二个RS485接口接变频器就可以了,如果连接台达的变频器的话,人机有变频器的通讯驱动。

网友D(2017-09-27):
嗯嗯,最近正要做这个,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