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02 伺服驱动器与带刹车伺服电机 经常报警AL006

楼主(2015-03-26):
各位大侠好,

  本人刚使用台达伺服不久.目前在使用过程中遇到如下问题.

  台达伺服驱动器B02 驱动台达100W伺服电机带刹车, 经常出现AL006过载的报警.

  如下是我的控制与接线, 可否有相关人员来帮忙指点一下.

  1, 台达电机刹车接线.

    BRAKE1, BRAKE2 通过一个中间继电器连接24V. (棕色接24V+)

    * 中间继电器通过Y64 控制.

    * 24V电源与整个系统的24V一致.

 2, 在三菱定位程序中, 我都确保动作的时候刹车已经打开.

为何使用一段时间后就报警...

网友A:
建议优先检查接线,这问题碰到多次都是因为线材问题

网友B:
伺服刹车的部分完全可以通过伺服自己来控制,无需另外程式做的,伺服DO可以定义电磁刹车控制信号,你可参考说明书看它控制时序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C:
看来你还是不懂伺服电机控制呀!

正常时伺服电机的伺服使能开启、制动开启,此时伺服电机自动保持制动力矩!

当伺服电机驱动器发生异常时立刻断开刹车电源保证机械维持当前状态即可(此时伺服使能信号加不加上伺服驱动器已经不会再理会该信号了)

网友D:
使能信号究竟起的是什么作用。我一般都是直接接N24,让它一直导通。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还是不懂伺服电机控制呀!正常时伺服电机的伺服使能...

楼主:
回复内容:多谢, 正在研究这个说明书...说实话是真的不太懂, 刚接触不久...

引用 网友B:
伺服刹车的部分完全可以通过伺服自己来控制,无需另外程式...

楼主:
回复内容:不太懂你的意思....我也是伺服使能一直接一个Ground信号的好像...没有特别控制的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还是不懂伺服电机控制呀!正常时伺服电机的伺服使能...

网友E:
中间继电器打开需要大概百ms的响应时间,还是用DO控制抱闸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