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屏通人机无法使用USB下载?

楼主(2015-03-26):
请问为什么在程序通讯界面有时候插上USB下载线,下载的时候一直无法下载,软件上面不断的显示重连次数,1,2,3,4,5,6?我的USB线明明已经连接好了,而且也显示可以选择USB下载。

网友A:
没版主、、、、、、、、、、、、水

网友B:
可能还是连接不到USB设备吧,再反复不断连接通信,拆了吹吹灰尘。

网友C:
你把当前触摸屏调到 Panel steup界面,然后在用USB下载线下载就好啦,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D:
1,参考楼上。

2,拔掉其他通讯线,再参第一条。(理由:USB抗干扰能力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参考楼上。2,拔掉其他通讯线,再参第一条。(理由:...

 官方回复

网友F(2016-07-07):
学习一下吧,看看都有什么问题

网友G(2016-10-21):
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H:
usb接口需要装驱动,在安装目录下的usb文件夹里有

网友I(2016-12-08):
按住左上角,上电,嘀嘀叫两声后松开,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