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CN3串口

楼主(2015-03-26):
请问安川伺服怎么通过CN3串口与S7_200_SMART通讯,更改安川伺服的齿轮比?江湖急救,请各位大侠相救。非常感谢

网友A(2015-07-15):
一对一可以通过rs232通讯 一对多就422!pn010地址设一下! 你可以下载一个安川cn3通讯手册,还有就是cn3通讯线!

网友B(2016-01-10):
引用 网友A:
一对一可以通过rs232通讯 一对多就422!pn01...

你好,我是一名在校大学生,目前也在做安川驱动器串口通信,能否向你请教问题?我QQ:512946653.麻烦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