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索引寄存器

楼主(2015-03-26):
松下索引寄存器的用途我不熟,问8点顺序直线插补运行怎么实现求程序

网友A:
索引寄存器,就是可以改变寄存器或者继电器号码的玩意!

例如:R1000Z0,其中Z0就是索引寄存器,当Z0的值等于任意常数,该继电器就等于R(1000+Z0值,例如Z0等于12,那么R1000Z0实际是寄存器R1012,就此简单)。运用索引寄存器可以大量节省程序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