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故障求助!

楼主(2015-03-26):
台达PLC EH2系列,各有一扩展输入/输出模块,现输出模块指示灯不断在闪烁,断开所有输出线,仍然在闪.查程序,发现M1003不断在接通和断开.特求助各位高手给予解决.

网友A:
你把所有接线都拆了再试试,个人猜是你PLC刚RUN,电源就给过重的负载拉低致低于正常电压,于是PLC Stop,然后又正常,然后又RUN,所以M1003反复启动

网友B:
M1003:PLC 开始 RUN 的第一次扫描 Off,之后一直 On。即启始负向(RUN 的瞬间 Off )脉冲。

  1. 检查PLC电源

  2. 在STOP位置下载一个简单程序,如:LD X0   OUT 看这个简单程序RUN时PLC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