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阳电磁炉维修实况

楼主(2015-03-26):
今天下午没干活,帮同事修了个电磁炉

在此分享一哈实况。

故障现象是这样的:插上电源后,开机,家里总开关直接跳闸。

为了看看实际效果,找来的空开直接试了一哈,发现空开直接没法合起。

看来问题出在电源模块。

话说电磁炉以前维修过,也就是换换开关,按键什么的,小菜一碟。

这电路板的问题还得细细琢磨。

先拆开后板盖,拔下按键排线。

九阳的机子还可以,以前2007年买了一个电磁炉,到现在还没出过什么故障。

这款打开,发现电路板有维修很急。

看来是翻新货。不知道同事在哪儿淘的,奇怪的是外壳都是新的。

废话少扯,在板子右侧上角处,找了板子型号。

直接百度文库,发现还真有原理图呢。

这比看PCB找电路容易多了。

这不

电源部分的大部分元件都可以方便地对号入座。

先观察

看看有没有被烧爆炸的电容

(同事也懂一点电,他看见一个电容爆了,已经换了一个好的)

看来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由于短路,已经烧爆了电容,看来其它元件也难免受到伤害。

但是发现电容C1,C2都是完好的。没有鼓包炸裂现像。

交流电路最前面有个CNR元件,不知道是什么功能

顺着电源电路再往前找,发现就到整流桥了。

开始板子上没看见,最后在拆IGBT的时候,发现这个整流块在跟散热片安装在一起。

也是属于大功率元件。

百度了一哈,了解了一点IGBT知识点。

IGBT的等效电路如图1所示。由图1可知,若在IGBT的栅极和发射极之间加上驱动正电压,则MOSFET导通,这样PNP晶体管的集电极与基极之间成低阻状态而使得晶体管导通;若IGBT的栅极和发射极之间电压为0V,则MOSFET截止,切断PNP晶体管基极电流的供给,使得晶体管截止。

由此可知,IGBT的安全可靠与否主要由以下因素决定:

——IGBT栅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压;

——IGBT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压;

——流过IGBT集电极-发射极的电流;

——IGBT的结温。

如果IGBT栅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压,即驱动电压过低,则IGBT不能稳定正常地工作,如果过高超过栅极-发射极之间的耐压则IGBT可能永久性损坏;同样,如果加在IGBT集电极与发射极允许的电压超过集电极-发射极之间的耐压,流过IGBT集电极-发射极的电流超过集电极-发射极允许的最大电流,IGBT的结温超过其结温的允许值,IGBT都可能会永久性损坏。

看了半天也不太懂,总而言之,这个元件容易坏,他坏了,也有可能是整流桥也烧了。

刚好以前有块电磁炉电路板在,直接替换元件试试。

拆元件费了好大的劲,散热片和模块的螺丝都扭花了,也没拆下来。

最后直接用老虎钳扭的。

上图中,IGBT下面有导热硅胶跟温度检测元件接触。

有些差一点的电磁炉,当元件温度太高时,就会自动断电停一会。

更换元件时,发现板子厂家不同,元件安装形式也不同,整流桥的引脚是反的。

IGBT的管脚也短了,直接焊了半截引脚延长。

重复焊接好元件后,直接通电试验,没水壶

直接上个铁盆子,一切正常。

我就纳闷了,这短路电流这么大,为什么保险管没有爆呢?

这也许是家里安装了空开的原因。

查看电路板,发现保险丝是15A,要它在0.1秒内(空气开关的过流动作时间)熔断起码要有十倍以上的大电

感觉这次维修运气还是比较好的

手边就有现成的替换元件。在电子行业有很多东西用肉眼是看不到有东西烧毁的,有时你一个不小心,刚装上去十多块就在0.001秒内完蛋了。

这次把可能存在问题的元件都还了——整流桥,IGBT,才没至于上电直接烧元件的现象。

但愿同事能用一阵子。

——————都不太懂,瞎倒腾。让各位大神见笑了。

前面有描述不当地方还望指正,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A:
好帖子,建议精华!

网友B:
高手啊 ,不仇吃喝了 。

网友C:
已经慨然授精  希望此类帖子可以多多发布

网友D:
我还有个也坏了。改天麻烦指导一下啊。

网友E:
跟我碰见的问题一样,换了整流桥和IGBT。你是幸运的,我的确在用了几次之后又爆了

网友F:
   太详细了,我上次也是帮人家修了一个电磁炉,但我不知什么坏,将常用的 IGBT 什么大功率元件全更换了!

   上次又一个同事拿一个 能正常通电,也能按下开关,但是不加热的电磁炉不知道 是哪块坏了,还没有修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好帖子,建议精华!                  ...

网友H:
高手啊,我家里的一台电磁炉老是一炒肉就跳我也从来没注意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没有你们,我走不到今天。

网友I:
不错,敢于动手,好样

网友J:
2个人,还有一个呢?

没有露头??

网友K:
九阳的电磁炉好多IGBT栅极没有加稳压二极管,建议大家维修时加上

网友L:
动手能力强,还不错!

网友M:
这就是高手啊,佩服。

网友N:
CNR 是压敏电阻,防浪涌的。

网友O:
定一个,分享的内容比较好,值得学习

网友P:
厉害啊,高手,如果在南昌,就去找你学习哈哈

网友Q:
很好的帖子,真心的谢谢你。

网友R:
建议在检修完通电试机前,再保险位置串联一个一百瓦的灯泡,以防止其他原因再烧毁功率管。

网友S(2015-04-25):
好帖  我昨天也遇见一个电磁炉插到插座上空开就跳  保险爆了  换了保险插上后还是跳

网友T:
顶一个。楼主很谦虚,igbt 已经很熟练了,详细的把控制再说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U:
回复内容:换旁边的电容

引用 网友E:
跟我碰见的问题一样,换了整流桥和IGBT。你是幸运的,...

网友V:
die zi bu cuo a .

网友W:
百X电路板的型号。学到一招。我之前都是百X元件跟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