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组态报警设置遇到问题了

楼主(2015-03-26):
在HMI标签里面添加变量之后,打开报警选项也点了接受了,但是运行画面的时候报警记录里面还是没有?是需要在报警画面里面再添加一遍吗?还有HMI服务器里面建立的ALARM and EVENT里面有什么用?也是用来做报警的吗?谢谢解答

网友A:
ALARM SETUP中有没有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ARM SETUP中有没有设置?

里面的严重等级设置好了

网友B(2016-10-08):
需要在宏里增加 alarmon

好久不见。。。

网友:
我也遇见这个问题了,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