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正常,但是电压升高20v到40v不等

楼主(2015-03-26):
启动前,三相电压基本稳定在415v,启动后最高会升高至接近500~。

已经断断续续运行过几天,才发现这个问题,期间没有报错运行。会不会变频器已经烧坏 。

目前依然可以正常运行。。。就是电压太高,常闭端子控制风扇,电压快达到300V

怀疑过进线问题,变频器安装在电控柜,接在甲方提供的临时空开后面。电压升高时,空开电压也会升高,

可是没有电控柜内那么强烈,甲方的主配电柜没有受到影响依然是415v。

出现问题的一共有六台。

望大神解答 感激不尽!!!

网友A:
西门子变频器目前等同于垃圾产品了!

还是建议你不要再选用西门子东西了!

我手头已经烧毁或者爆炸的西门子电源、变频器、伺服驱动器将近100台(全部丢在库房),反之选用国产台达B系列、三菱和AB的变频器等均没有问题(近8年中三菱仅有一台运行一个礼拜烧了保险,供应商免费换新,台达B系列出问题都在3年后或者更晚),但是西门子问题频频而且需要付费维修,且每次总是说电压过高所致!但是同一厂家同一套变压器供电的三菱变频器台达变频器均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变频器目前等同于垃圾产品了!还是建议你不要再选用...

 说明越是高档的东西越是娇气,也许国产的东西在我们这个恶劣环境下才能够生存,而像西门子这类高大上的东东也许只适合电压稳定的工作场合,因此才会如此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