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报低电压

楼主(2015-03-26):
上电报欠压,电源驱动模块可控硅都是好的,7800也换了,求教

网友A:
查找欠压检测信号元器件即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找欠压检测信号元器件即可解决

 换了还是一样,怀疑主板问题

网友B:
这种变频器主板坏的可能性很大,建议仔细测量阻容元件就是多下点功夫

网友B:
上电就报,自检通过不了

网友C(2015-09-29):
测一下母线电压是否正常,在查一下电压检测电路。应该能解决。

网友D(2015-11-22):
如果输入电压正常,换主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