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KUKA机器人输入输出端口配置

楼主(2015-03-26):
厂里有15台kuka机台闲置一年多了,里面电池都没有了,现在又要开,里面以前的IO配置文件都丢了,求设置方法,百度搜了下,没看明白

网友A:
我也不清楚,但我这有库卡操作编程说明书,不知道楼主要不

网友B(2016-11-29):
用workvisual软件来配置,如果控制柜里面有模块就添加相应的输入输出模块,如果没有可以用profinet来当接口与plc交互,在总线结构中添加profinet,然后在现场总线中将对应的输入和输出分别对应相连接。

网友C(2018-03-16):
怎么得积分呢?没有积分呢

多谢楼主分享,非常实用。

网友D:
C2还是C4的?

网友E:
谢谢楼主,好好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F(2018-05-03):
谢谢楼主,好好学习,共同进步。发给

网友G(2018-07-23):
引用 网友B:
用workvisual软件来配置,如果控制柜里面有模块...

网友H(2023-04-21):
用workvisual软件来配置,如果控制柜里面有模块就添加相应的输入输出模块,如果没有可以用profinet来当接口与plc交互,在总线结构中添加profinet,然后在现场总线中将对应的输入和输出分别对应相连接。这个<此处内容被屏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