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14ss2与电脑连接不上

楼主(2015-03-27):
机器上的dvp-14ss2与触摸屏用rs232连接,我把plc拆下来,总是连接不上电脑,下载线是自己做的,百度出来的图,然后转usb,usb装了驱动。结果就是连接不上,总是通讯超时。望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A:
  1. 首先保证USB/RS232能用

  2. 3根线的连接关系一定要正确

  3. 要搞明白原来与HMI连接时RS232口的通讯参数,不一定是台达编程软件里面默认的参数。

楼主:
是按照与hmi连接的设置设置wplsoft的通讯设置吗

楼主:
买了根新的通信线,已经解决问题了,感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