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选电机

楼主(2015-03-27):
我现在准备选电机作为仓储物流小车四个轮子的驱动,但因为是做个模型 尺寸不需要太大,因此考虑电机不能很大最好是30mm长就好,然后有大扭矩,高转速 ,不知道这样的电机有没有,还请各位支支招。。

网友A:
考虑同步电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考虑同步电机吧

 不错的建议

网友C:
直接淘宝购买带轮子的电机即可

网友C:
你可以参考一下,直接淘宝即可

网友D:
小熊真厉害,参数挺全。可以直接选行了,见识了。

楼主:
请问 同步电机力矩够吗

楼主:
是这样 我要1n.m的力矩 最大能达到600r/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