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松下PRO软件使用起来会老死机呢?

楼主(2015-03-27):
还是老版本比较稳定还是老版本比较稳定

网友A:
升级以后出现的问题吗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系统呢

网友B:
确实是,我觉得是升级包的问题。你用的是7.03版本的吧。

网友C:
听说是没老版本稳定

楼主:
我的是6.414我的是6.414我的是6.414我的是6.414

楼主:
b报错画面好像老版本比较稳定

楼主:
现在恢复了6.314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D:
现在至今没有发生过这样的问题,大多数都是因为系统的原因(没有装完整版的系统)

网友E(2015-05-12):
系统问题,WIN7最好是完整版。XP系统未出现此类问题,尝试兼容模式运行此软件。

网友F:
升级以后出现的问题吗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系统呢 ,有可能杀毒软件阻止了,我 的也是,现在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