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数据存储这一块的技术问题

楼主(2015-03-27):
关于USB数据存储这一块的技术问题,在这里咨询下?

我想达到以下的目的:

1、跟单片机接口,实现U盘数据存储

2、数据存储的格式可指定,如XLS格式。

上诉情况由于时间关系,还请大神帮忙推荐下有没有这样的产品,可以嵌入我的设备,免去花大量时间编程调试!求推荐!

网友A:
这问题归结为一个功能就是想将设备的数据存储到U盘里面。如果用U盘数据转存USB118AD与单片机、PLC、仪器的串口连接,通过串口给USB118AD发送5条简单的命令,就可以完成对U盘的读写功能。

U盘数据转存USB118AD是通过串口或者SPI接口将数据存储到U盘里面。该模块只需要简单的5条命令就可以完成对U盘的读写,传输速度可以高达150K字节。该模块大量应用于电力仪器、石油仪器、气体检测仪等仪器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归结为一个功能就是想将设备的数据存储到U盘里面。...

关键是还得存储为XLS格式,这个学的东西可多了,要了解文件的数据结构才能编出来。

不过读写U盘的倒有现成的库文件,比如STM32的库里就有现成的,可以直接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