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编程中一个问题

楼主(2015-03-27):
有一题,要求画出梯形图。请问14句处该如何处理?原因是什么?

网友A:
楼主你好

MPS是进堆栈的意思

——————

你这是在学校学习吧?

——————————————

三菱现在最新版的GX-WORKS2不支持指令表编程,直接画梯形图。

如果你想学这个指令,你直接安装老版本的软件,直接进行指令编程,最后转化为梯形图

就看到效果了。

————————————

-------------

我电脑老版本软件删了

举个简单例子楼主你对照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MPS是进堆栈的意思——————你这是在学校学...

领教了!如你所说,是在学校。能否解释一下,你的例子我懂,可以写出指令。我的问题是,14句中进栈的指令,是把哪个触点状态进栈?书上那样写,容易理解为把Y2 输出结果进栈,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B:
应该是与15发生关系的整个块。

网友C:
直接输入三菱编程软件即可,不管是FX WIN  ;GX-D,还是GX-works,都可以直接输入,自己转换为梯形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MPS是进堆栈的意思——————你这是在学校学...

 其实关键还得知道各个指令的具体含义,这个脑袋可真记不住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