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压设备的电缆选型原则!

楼主(2015-03-27):
本人新手想知道高压设备一般怎样选电缆的截面积呢,比如200KW电压10KV的电机,再比如200KW电压35KV的电机,我想知道具体的计算方法,请高手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① 应能承受最大短路电流作用时间内产生的热效应,即应满足热稳定条件。按此条件选择的高压电缆截面(铜芯)不会超过3 x120 m㎡

② 按敷设方式及环境条件确定的导体载流量,不应小于回路计算电流

③ 线路在最大工作电流作用下的电压降,不得超过该回路的允许值。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http://bbs.gongkong.com/D/201503/612949_1.shtml,也许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这个http://bbs.gongkong.c...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