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威纶触摸屏串口RS485 2W与RS485 4W

楼主(2015-03-27):
关于威纶触摸屏串口RS-485 2W与RS-485 4W的区别?

由上图可以看出,RS-485 4W为全双工,RS-485 2W为半双工。

在此顺便说一下全双工和半双工的区别

全双工:简单的可以理解为,通信系统的每一端都设置了发送器和接收器,因此通信双方都可以在同一时刻同时发送和接收数据。而无需进行方向的切换。下图是全双工的示意图。

半双工:用一根线即做发送又做接收,虽然数据可以在两个方向上传送,但通信双方不可以同时发送和接收数据,因此需要通过收/发开关进行切换。下图是半双工的示意图。

由上面的叙述可明确RS-485 2W为半双工,RS-485 4W为全双工。

那我们看到这个屏串行接口除了RS485,还有RS232,在此我们顺便把串行接口RS485/RS232/RS422简单说明区分一下。

先说RS232:属于三线制通讯(发送线1根,接收线1根,公共线也就是参考地GND1根)

RS422:属于四线制通讯(发送+、-各一根,接收+、-各一根)

RS485:属于两线制通讯(信号正1根,信号负1根)

由上可看出,RS422的两个正接到一块,两个负接到一块就成了RS485。

综上所述:以上是我个人的总结说明,希望对工控的新人有所帮助。若有理解不到的地方,欢迎批评改正。

网友A:
还真不了解422接线方式,这次看了下楼主的帖子。

明白了点、我们现在基本都是使用2线的48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不了解422接线方式,这次看了下楼主的帖子。明白了...

是的

网友B:
楼主这篇帖子也算是用心写了   很欣慰

网友C(2015-08-31):
看了半天还是区别不了啊,比如TK607IH是485 2W 还是4W的呢

网友D(2016-11-16):
看了下楼主的帖子。明白了

网友E:
一下子清晰了很多!!!!!!!!!

网友(2018-01-25):
大师傅 这几个通讯哪一种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