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触摸屏维修

楼主(2015-03-27):
昨天悲剧了,有个24V的屏和一个5V的屏,结果把24V的插头插到5V屏上,结果屏闪了一下就挂了,连接PLC好像有反映,但是屏幕不亮,不知道还有没有维修的价值了,拆开看过,没有烧过的痕迹,保险丝正常。

网友A:
昨天悲剧了,有个24V的屏和一个5V的屏,结果把24V的插头插到5V屏上,结果屏闪了一下就挂了,连接PLC好像有反映,但是屏幕不亮,不知道还有没有维修的价值了,拆开看过,没有烧过的痕迹,保险丝正常。

——————————————————————————————

有反应是屏有反应还是PLC有反应

具体什么反应

如果能修好,当然值得修一修,估计电源模块的小元件有挂的,自己测一测。

网友A:
5V的屏是哪类屏,还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悲剧了,有个24V的屏和一个5V的屏,结果把24V...

 GT02是5V 的,两个屏并联起来就通讯不上了,感觉GT02的屏通讯还能通讯上,就是屏幕点不亮,测试里面的LED灯还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