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PLC程序求助

楼主(2015-03-27):
现在有一个简易程序需大家帮我一下,程序的动作是由3个气缸组成,有一个是油压气缸,接的双向电磁阀。动作的顺序是这样的     : 定位--移位--下压--增压--增压复位--下压复位--移位复位--定位复位-。。不需要连动状态。是单次操作的。。双按钮启动  。。。。求好心人帮我写一下   谢谢了   !!急

网友A:
你都没说用的是那种PLC,谁能帮你写呀

网友A:
最少你也得给出接线原理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少你也得给出接线原理图吧

   三菱FX1N的       线的话我已经接好了   就是程序怎么会写   写了几次都是动作不对  。

网友B:
你把线路图,发过来,我给你编程,没有线路图不知道你怎么定义端口

网友C:
呵呵,估计楼主的系统没有接线图

网友D:
如此简单:直接找卖PLC的写一下即可!一般人家免费:因为实在太简单了

楼主:
楼上的兄弟说对了,我真没线路图也不会画那个。因为不是搞电控的。我是弄机械设计跟维修的。。。想自己写一下程序。我只有气缸的动作顺序。跟电磁阀,还有几个按钮开关。不知道各位高手能不能依据这个而写出程序来

网友E:
即使给了你程序你也弄不进机器啊

楼主:
如果有程序的话能给拍照给我看看就可以了。我会照着编写,再下载到PLC里去的

网友F:
定位是什么?伺服的定位么?

网友G:
是不是双按钮按一下一个动作,还是启动一次,动作全部自动完成,我帮你写

网友H:
程序很简单,找个会的人一会就写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双按钮按一下一个动作,还是启动一次,动作全部自动...

          按钮1跟按钮2同时按下,之后所有气缸完成一次循环。动作顺序就如题目叙述的那样。   我补充一下我的IO分布    X0急停 。 X1  .X2是启动按钮。X3.X4是分别是定位气缸原点跟终点,X5.X6分别是移位气缸原点跟终点。X7是油压气缸上限。X10是油压气缸下限。。Y0是急停报警蜂鸣器。Y1是定位电磁阀。Y2是移位电磁阀。Y3是下压电磁阀。Y4是增压电磁阀 。Y5是上升电磁阀。  这就是IO分布表。希望好心人帮我写一下。各个动作之间最好加上一个时间延时。 谢谢大家了。。QQ154243137

网友E:
油压气缸????油缸还是气缸??????

网友I:
参考一下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