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H1000变频器跳OL2故障

楼主(2015-03-27):
我是一名入门菜鸟,请大神们指点指点,安川H1000变频器上电跳OL2,无法复位,查了说明书是变频器过载,是不是变频器的检测电路出问题了?可以怎么解决?

网友A:
入门菜鸟敢修变频器?????

网友B:
电机局部或对地可能短路了,万用表量三相阻值是否一致。

用兆欧表测量对地电阻,匝间局部短路一般还量不出来。

再就是变频器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入门菜鸟敢修变频器?????

引用 网友A:
入门菜鸟敢修变频器?????

没办法啊,赶鸭子上架啊!有什么可以指点一下的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局部或对地可能短路了,万用表量三相阻值是否一致。用...

是变频器上电直接报故障,然后无法复位了!估计是哪个地方硬件坏了!我打过安川客服电话说叫我找售后!!!

网友C(2021-05-24):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丰李  电机局部或对地可能短路了,万用表量三相阻值是否一致。用... 内容的回复!是变频器上电直接报故障,然后无法复位了!估计是哪个地方硬件坏了!我打过安川客服电话说叫我找售后!!!...



可以检测一下工作电流是否正常,如果大于额定电流可能是电机匝间短路。修改E2-01试一试。